[解决] 请问这段话描述的都是DC-DC的PFM模式吗?谢谢!

楼主(2011-10-26):
下面是一个spec里面电流型PWM buck 600mA DC-DC的spec里面对轻负载下芯片的工作模式描述,请问它们描述的就是PFM模式吗? 正常的PFM模式频率的变化是离散的(例如1f 2f 4f 8f...)还是连续的啊,谢谢!

附件里面是这个芯片的spec

网友:
PFM 的f是固定的,只是dutycycle可以变。在burstmode下,可以用pulse信号。

网友:
说的应该是在PFM模式下,N管关断,用寄生的diode来导通电流,避免出现电流反灌.PFM和burst mode实现的方式不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boost 情况下,low side nmos是不可能关断,用body diode来导电。只是highside 的pmos在nmos关断期间可以burst 处罚的。其他时间n和p都关断的。这个burst触犯有很多形式,可以是快速小脉冲或者连续的大脉冲。
在buck的情况下,nmos可关断。

楼主:
好像没这么说吧,电流为零就把NMOS关断了啊,怎么会出现电流反灌啊? spec上面说的这段话怎么理解啊?

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初始频率固定,通过省略脉冲来实现输出频率的降低,相当于分频,这样实现频率的调节,而脉冲的宽度是固定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到底说的是不是PFM模式啊,

网友:
和真正的PFM不同。Operation最后说的很清楚,是PSM。就好在很轻载时候,跳过一些周期,内部Oscillator周期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有个模块控制跳过周期,以及恢复正常固定周期工作。

楼主:
和真正的PFM不同。Operation最后说的很清楚,是PSM。就好在很轻载时候,跳过一些周期,内部Oscillator周期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有个模块控制跳过周期,以及恢复正常固定周期工作。

非常感谢 !!!

    百度了一下:
                    DC-DC的电路中PSM是电源数字控制模式-----脉冲跳跃调制。PSM流限控制模式结构简单,可有效降低系统成本。根据负载情况分段调节流限值,实现各负载点较高的转换效率,减小输出电压纹波。

网友:
這很難找阿!!我也想要

网友(2014-07-18):
顶8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