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CTS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0-26):
如图所示,ICC中该如何对CTS进行设置呢?

由于需要知道MX latency,所以要把MX考虑进去。
目前的问题最下面的支路latency特别的大。

求讨论!

网友:
设case analysis 啊,  这个cts 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设定不列出,我设置了下面这些:

    remove_clock_tree -clock clk

set_case_analysis 1 [get_pins MX1/test1]
set_case_analysis 1 [get_pins MX2/test2]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clk_out1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clk_out2

最后BUF1换成了CLKBUF,但是红线的lantency特别大,感觉CLKBUF不要还差不多,
用longest path of clock tree显示,红线只到CLKBUF的输入端,怎么不到clk_out1端呢?
report_clock_tree -clock_tree clk
显示是到clk_out1端,奇怪呀

网友:
如果实在master clock, generated clock 一起做cts 会引起问题

就分开吧, 要么用一个主master clock 从头做到尾,原来generated clock的地方设成 non-stop pin,

要么多写几个master clock,分别做,最后balance 各个master clock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