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软件安装出现Bad Windows情况

楼主(2011-10-26):
在运行icfb &时候出现Bad Windows情况说明:这个时候,大家首先要做的操作就是将自己的3D显示形式取消,同时修改/etc/X11/xorg.conf文件,在本文件的下面添加: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之后重启电脑就OK了。
修改时候出现问题:
1、在文件夹/etc/X11/下没有xorg.conf文件,这是的处理是:将其转换到root权限下,运行命令:Xorg -configure :1
这个时候你会在/root/文件夹下出现一个xorg.conf.new的文件,你把它运行命令:cp /root/xorg.conf.new /etc/X11/xorg.conf,即把文件拷贝到对应的文件夹下即可
2、由于修改/etc/X11/xorg.conf时,没注意写错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无法进行电脑的桌面。
重启电脑进入grub 界面,按e键编译,Archlinux这个启动项,在kernel一行最后面加上linux  single(linux 要个前面的字符有一个空格)再回车后,选择加了这两个单词的启动项,只后按b就可以进入到命令行启动,这个时候你可以检查和修改xorg.conf这个文件再重启即可。
3、可能出现的另一个情况是,你忘了把3D显示形式取消,在修还了xorg.conf之后,界面是很纠结的,这个时候怎么处理你自己应该清楚了吧。
祝你们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