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怎么关掉?

楼主(2011-10-26):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打开不同工艺库的layout时,LSW中层显示会跟着改变,但有时候关掉后来打开的layout,以前的layout显示也不对了!好像有快捷键能将LSW关掉,还有怎么再打开?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不掉的

网友:
好像除非全退了,否则关不了

网友:
只能重开icfb&了。期等软件升级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F1" "MapLSW()")
(defun MapLSW ()
  (let ()
   if( leRemapLSW()
   leUnmapLSW()
   leRemapLSW()
     )
  )
)
按F1或右键就关闭或打开。放在.cdsinit里,启动软件会自动加载的。

楼主:
太感谢了,真是高手啊!!谢谢指点,我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好像不行啊 到底放在哪里的 .cdsinit 里面啊  我自己编辑了一个 .cdsinit 文件好像不行啊

楼主:
对啊!我也试过了,没有作用啊!我就是放在我启动icfb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了。可是关闭icfb然后重新启动,也没有可以关掉LSW

网友:
按F1(右键)一下是关闭,再按一次F1(右键)是开启,再按一次是关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环境变量目录也就是work dir,隐藏文件是自动加载的。

楼主:
会不会是我写错了,都哪些地方有空格间隔啊??对skill语言实在了解不多,见谅啊!

楼主:
又试了一遍,就放在我icfb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结果F1或右键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不用关LSW,直接用technology file里的attach,使单元与工艺库对应之后LSW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还不行?照我说的那样只需把那几行贴近.cdsinit文件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SW是每个工艺的DISPLAY.DRF文件的显示区域,在每次重新启动CADENCE的时候,DISPLAY文件都可能会出错,所以你要重新LOAD一次DISPLAY文件,具体操作SW界面上EDIT,然后DISPLAY RESOURCES EDITER里面操作.
    LSW是连同VIRTUSUO一起开启的,所以关闭ICFB窗口才能关闭LSW

网友(2011-11-30):
今天没事正好路过。
其实5楼的程序是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打开版图(Layout)才能使用。
如果你先将版图关掉,在按快捷键F1就不行了。
要不大家再试一下?

楼主:
我当然是按楼上说的打开layout以后才用F1健的,没有反应就是没有反应,现在我打算直接输入函数了,不用快键了,反正也没有几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我也去试试看。

网友:
应该关不掉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下次 icfb 之后你得load下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 还是不行额  不过依然要谢谢你啊 !放在我的工作目录下 也不行   不知道为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折腾这么久?多试试吧,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实在还是不会弄的话输入命令leUnmapLSW()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lsw是关不掉的,但是你说的,工艺不同时lsw中的名称确实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根据TF,与design rule来确定每一层是什么,或许你可以做一个你自己熟知的display文件让你的层次颜色看起来更加熟悉是可以的

网友(2012-03-22):
会不会是<F1>已经被定义为其他命令的快捷键了?可以把.leBindKeys.il中关于<F1>快捷键的定义用“;”注销掉试试看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必须是你眼花了。。。。。

网友:
5楼的方法确实可以关掉.cdsinit是开icfb后自动加载里面的skill程序,比如cailbre的开启路径就定义在里面
可从安装路径/dfII/cdsuser/.cdsinit里找到。另外也可以在.leBindkeys.il里定义

bk("Layout" "<Key>1"        "leUnmapLSW()")关掉
bk("Layout" "<Key>2"        "leRemapLSW()")开启
1,2定义自己想用的键

但我觉着还是重新load display会比较好

网友(2012-08-28):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个添加后有个如何如下:

          defun: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3 expected, 2 given) - ((MapLSW) ((let) if(leRemapLSW() leUnmapLSW() leRemapLSW())))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4-04-11):
回复 网友C:

网友:
skill语法吗

网友(2016-01-22):
回复 网友D:

同意,试了的,可以用

网友(2017-03-24):
要先把默认的相对应快捷键删了了,否则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