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Synopsys服务器能同时在一台机器上运行吗?

楼主(2011-10-26):
情况如下:
1.先用Cadence的lmgrd载入cadence相关的license--成功;
2.再用Synopsys的lmgrd载入synopsys相关的license--失败。

这两个软件的许可管理器不能同时载入license吗?
如果可以,请您写下高见。先谢了!

楼主:
解决了。可以同时运行的。
关于license和.bashrc设置有些问题。
1.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答:可以修改.bashrc中@前和license里面的port,要保持一致。
2.关于有些permission denied的问题
chmod 755或777对应的文件,以允许读取编辑运行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