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率调制问题

楼主(2011-10-26):
我想请问下调制指数这个概念。以下是看通信原理书上的分析:调制信号为一单频正弦信号

调制信号

调制信号
,调频信号为 ,其中调制指数为
但这相调制指数计算的前提是调制信号为单频正弦信号。那如果调制信号不是单频信号如何定义呢?比如说,我的基事信号为100111。。。。然后对这些基带信号进行脉冲成型。这个成形后的信号就是调制信号。就没有固定的表达式,这怎么计算调制指数?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领域都不同了。你所说的频率调制,就是fm,是模拟调制。就是说,调制之前的信号是模拟信号。对于数字信号,一般不这么处理,都是用数字调制,有OOK、FSK、BPSK、QPSK,以及最为常见的QAM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那照你这样说,只要是数字化实现,频率调制就用FSK来实现?我是做PCM/FM的调制与解调,看的论文里也有采用数字化来实现的。相当于是把FM的模拟表达式进行离散化来实现,这样不对吗?

网友:
调制指数是模拟调制概念,数字调制里面貌似没有过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