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取Timing Model这个库

楼主(2011-10-26):
现在已有版图和网表,想要建立Timing Model这个库,不知道怎么进行啊,有哪位大侠可以指明一个前进的方向,小弟感激不尽啊!
应该用什么工具,用这个工具都应该做哪一些,如何比较不同工具做完的结果的好坏。拜托各位了

网友:
gds, 要做 .lib 肯定要通过晶体管的仿真了,

具体不清楚,

gate网表,floorplan等 到.lib 是简单, 后端做lib容易
ETM/ILM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啦!
我找一下文章看看,昨天看了点文章,也是说的ETM,ILM

网友:
你这做的是什么?Hard macro?logic module?前者如果是S家,可以用Nanosim,Nanotime,Liberty,C家貌似有一个altos,放手边一直没用,如果是后者就是那些所谓ETM之类的,都差不多,差别在于边界和时钟上保留了多少东西。 当然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很多种可能。。。

网友:
cadence现在用ELC 了, 专门做library 这些东西,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

synopsis有个NCX , 可以干.lib相关的事情

楼主:
thanks very much,qin

网友(2017-05-29):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