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第一次学做P&R,请问一下,怎么定义pin的位置啊?

楼主(2011-10-26):
第一次学做P&R,请问一下,怎么定义pin的位置啊?
请问到底该怎么写这个文件啊?
是不是在IO Assignment File栏,调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啊?

我是后端画版图的,以前我给数字后端的文件是(大概是下面的形式,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PAD   Pad_x   Pad_y
clk1   100      20
clk2   120      20
.
.
.

但是我又看到有些资料上是下面的说法:
说法一:

说法二:

文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
具体啥格式无所谓,甚至是excel, word,visio都行

关键是转化成 eda工具(pr工具,比如icc,edi)认识的格式,

比如edi,

loadiofile 可以干这个事情
具体格式
你先随便做个floorplan ,saveiofile 出来以后看看就行了

好像是逆时针吧

网友:
V是从下往上 H是从左往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是下面的操作吧?
Design -> Save -> I/O File

网友:
你好,你第一次做PR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的?我也想学习PR,望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没人教啊!

我都是从eetop上的 后端设计》资料区 里下载资料,然后有问题就问论坛里的大侠们,他们都很好啊!有时我问的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他们都耐心且详细的回答了!呵呵!

网友:
没错, 就是这个菜单, 变成命令就是 loadiofile ,

我说错了,不是逆时针,

是 楼上说的 V是从下往上 H是从左往右  ,

网友:
后端还是要有人带下,自己学太累了

很多问题不问人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2014-09-1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对于相等step的pin该怎么定义呀,我只会一个个的输入进去,有没有简便的定义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