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中在GUI下经常出现IO或conner无法调整位置

楼主(2011-10-26):
如题,还有就是各位大侠一般是先导出IO文件,在文件里调整位置,还是在GUI里面手动挪动啊?

网友:
fP有问题。edi这个好像是有bug的,你可以多试几次就发现规律。像是IO PAD你可以全部删了再重新load,直接Load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