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calibre lvs check时的ERC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0-26):
如题,我在做lvs 检查时遇到了ERC 错误 ppvdd49 。而且所有的错误都显示在相同的cell上面。
实在不懂ppvdd49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望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下。
另外若有关于ERC rule 的文档是否可以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1127208631@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到你的lvs rule里面搜一下看看你说的ppvdd49是啥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IFDEF WELL_TO_PG_CHECK
ppvdd49 {@ ptap connected to POWER
  NET ptap POWER NAME
}// ptap connect to power
#ENDIF
lvs rule就是这样定义的,我觉得我well tap cell 加的应该没有问题啊,请问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啊,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是否POWER_NAME和GROUND_NAME设置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啊? 我的设计中power name 就是VDD,ground name 就是V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名字可能错误吗,只有一种cell有这种问题啊,如果电源名字有误的话,不是所有的cell都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图形界面是怎么显示的

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如果涉及到well tap的问题,那只有距离问题,DRC的时候有问题么?

网友:
另外,有的ERC并不都是错误,只是表明ERC检查到了,这个要看rule文件里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 没有问题,距离够的,latch up 是OK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有可能是虚假错误喽?

网友:
回复 网友C:

   rule里面说的是 ptap connect to power,你在layou中显示确认一下,报错的地方如果是NWELL接power就可以了,否则,就是应该接GND的接成PWR了

是不是疑似错误,一个从rule的定义看,一个从版图看,还有就是问foundry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截个图,你帮我看一下吧
我在Calibredrv中看,NWELL连接到了VDD上了,所以感觉应该没问题,但所有的错误都显示在与GND相连的那一边。其实这个cell我之前用的时候没问题,难道是我的GND没有连接到cell的GND pin上?但是从图上看,觉得已经连接了啊

网友:
ppvdd49  , pnvssXX 是标准的ERC错误吧,

主要体现在IO和一些analog IP里面,说 p+ pickup 接到了不应该接到的power上,
n+ pickup 接到了不该接得gnd上,

这在很多IO里面是正常的, 主要是做guard ring, esd保护,隔离的作用,

你最好用calibre看吧, edi这个图不怎么对,  这个2个erc不应该出现在std cell 区域的,

网友:
1.你到Virtuoso下面看图,因为从EDI到Virtuoso还需要map的,这个也可以是问题点之一
2.如果LVS是matched情况下,报这种错误,就不太应该,感觉说的意思是psab接到POWER上的意思,你在rule里面搜一下ptap都是什么层组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log里面看到说: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SS. 是不是就是说我的gds中没有VSS 这条net?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Virtuoso中加VDD VSS的label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啊,我之前都是用同样得脚本做的PIPO啊,一直没问题啊,这个要怎么加啊?
如果是label的问题,那么VDD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只是猜测,具体不知道你们怎么操作的。我还是想知道你的LVS通过了么?
我都是导入GDS后,在Virtuoso手动加label, VDD和VSS然后再进行验证

你用PIPO,你的cadence是哪版本的?

网友:
当然要加vdd,vss label了,

然后标明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GND"

才能做ERC关于VDD/VSS的检查,否则如果不写在power_net/ground_net 里面, erc 检查永远没有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10.12,calibre09.我的virtuso06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就是把ANT的violation修掉了,然后再run lvs的时候就没有这样错误了,搞不懂到底为什么

网友(2023-04-11):
这个应该不是虚报,就可能是二极管、三极管这些特殊器件得NW或者PW 连接到了电源地(一版正常NW电源,PW地)看看ptap得定义,看看电源定义。在看看电气特性上面是不是这么接的。这样应该就能判断是真错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