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仿真无果,请教!

楼主(2011-10-26):
夏宇文 --复杂数字逻辑系统的verilog设计和方法 中有这样一段程序,讲时钟产生和复位信号的,代码如下:(无输入)
module clk_gen (clk,reset);
output clk;
output reset;
reg clk,reset;
initial
begin
reset = 1;
clk =0 ;
# 3 reset = 0;
#5 reset =1;
end
always  #5 clk=~clk;
endmodule

按照我的理解,觉得应该是一个上电复位+时钟信号,可是仿真后的图片CLK是X,reset是高电平,请教我是不是该timescale???

网友:
看着很正确啊~

网友:
要先确定一下q2是否支持initial语句的综合性,否则也许它被综合掉了,一般来说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这个模块多数应该用在验证平台里面作为时钟发生器,实际应用很少这么写。或许你用modelsim等第三方验证工具能够得到结果。

网友:
姓瞎的祸害了多少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