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中让我混淆的2个概念:scan_enable和scan_mode!!!!!

楼主(2011-10-26):
如何理解呢?

网友:
scan_enable 是scan chain的组成部分,连到scan DFF的SE端,由于切换scanchain的shift mode和capture mode。

scan_mode不是scan chain的组成部分,而是控制芯片在正常工作模式和测试模式的切换,通常用于选择clock,reset等信号的来源。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有道理,

scan_enable 一般是high fanout net,因为接到无所个flop的SE端,

要做buffer tree synthesis的,

scan_mode只是个静态port, 一般由外面设0或者1 ,

网友(2011-12-05):
完全正确,在理想情况下作sta就要把scan—enable信号设定为idealnetwork

网友(2012-03-27):
初学,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哦 明白了

网友:
scan mode 是对芯片工作模式而言的, 在scan mode 下, scan_enable 是用来控制 scan_shift 还是 capture的。

网友(2012-06-18):
之前没有给scan_enable设成idealnetwork,结果出来fanout大的吓人!谢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