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2011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26):
我用论坛里提供的calibre 2011安装包、License和Patch文件安装完后启动后提示:
MGLS101:Unable to start mgls_asynch. The MGC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may be set incorrectly.
请问有人知道是哪里错了吗?是license问题还是mgls_asynch文件问题还是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是不是licenst和mgls_asynch是2009的,不支持2011了?
我三处都仔细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原来2009版的时候也是同样安装的,可以运行。
求高手指点!
2011安装包、License和Patch文件由http://bbs.eetop.cn/thread-306166-1-1.html处得到。

我用的系统是RHEL6.1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怎么有人看,没人回呀?大侠大哪里?

网友:
說的很清楚啊
MGC_HOME環境變量設置不正確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bashrc中的MGC_HOME变量设置的跟你的calibre2011路径是不是相符合,这个跟license没有关系。额外的一点是我不知道2009的license是不是可以用,我的calibre2011是用的calibre2010的license。

楼主:
楼上cet111兄可否将你的license共享一下呀?谢谢!
我检查了路径没有发现有问题。

楼主:
今天又重新安装了一遍,在论坛里搜了一下2010的license。安装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觉得是mgls_asynch文件的版本低了,提示错误如下:
MGLS: This application requires a newer mgls_asynch
//  MGLS library version is v9.3_4.2, mgls_asynch version is v8.6_3.2
//  MGLS at /home/home01/eda/calibre2011/x86_cal_2011.3_18.12/pkgs/mgls
//  Warning: Licenses have been lost.  Attempting recovery...
//  Licenses recovered.
上面这段是在运行calibre -gui时产生的。此时calibre可以启动。当点击DRC或LVS时,产生如下报错信息:DRC,LVS等都跑不了。
//  MGLS: This application requires a newer mgls_asynch
//  MGLS library version is v9.3_4.2, mgls_asynch version is v8.6_3.2
//  MGLS at /home/home01/eda/calibre2011/x86_cal_2011.3_18.12/pkgs/mgls

//  Error: MGLS101: Unable to start mgls_asynch.  The MGC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may be set incorrectly.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可以解决呀?

网友:
我检查,但许可证是不妥当的,根据口径2011的,所以我用口径2009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1773-1-1.html
[2011-11-1][Mentor][Calibre X86 X64 Doc][2011.2_16.14][原创] Calibre一贴搞定...

网友(2011-12-0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是同样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
还没下完。等待解决

网友:
thank u for ur share

网友(2012-03-24):
回复 楼主:
RHEL6.1  真新

网友(2012-06-02):
我分别安了2010和2011都是同样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2012-12-20):
回复 楼主:

    希望能顺利安装

网友(2014-03-18):
回复 楼主:

    关注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真心想给beginner省钱省时间,就该放到诸如百度云盘里,贴个地址破费2信元就够了。看你的帖子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无他意,仍感谢!

网友(2015-06-19):
正在努力中,希望可以今天搞定这件事。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厉害

网友(2016-04-1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2011正常,2012报这个错

网友(2017-12-06):
wo ye you tong yang de wen ti,qiu bang zhu

网友(2021-04-16):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重新安装了一遍,在论坛里搜了一下2010的license。安装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觉得是mgls_asynch文件的版 ...

同样的问题,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2015没这个问题,2016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