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习题求助

楼主(2011-10-27):
我最近在做拉扎维的课后习题,在噪第七章噪声遇到困难,如下图,,  ,假设忽略沟道长度调制和体效应,求电路的输入参考热噪声电压。在这个输出噪声的表达式中,,第一项是M1的噪声,,我看得懂,,可是两个电阻的热噪声对输出的影响为什么表达成后两个式子,,我想不明白,,还请各位前辈给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项:4KT/RF是电阻RF产生的热噪声电流,等效到输入需要除以gm的平方;第三项分析稍微复杂些,可以先算RS的热噪声电流所产生的输出短路电流噪声,再除以输入到输出短路电流的跨导的平方,算算就可以得到结果了。GOOD LUCK TO YOU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比较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