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电路中开关管的设计

楼主(2011-10-27):
在VCO电路设计中,电容的切换我们一般采用开关管,那么开关管采用射频MOS管好还是基带MOS管好

网友:
寄生越小越好,不管寄生电容还是寄生电阻!所以普通管子即可

楼主:
谢谢了,受教了

网友:
只要寄生小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