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 license问题

楼主(2011-10-27):
首先这地方为什么出现Not a directory?但是我进入路径还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啊。。。
然后会出现这样一段话。。我知道可能是license出现问题了,可是我换了论坛里面给的几个license都仍然是这样的结果,同时还会显示说:
Qt Warning: Session management error: Authentication Rejected, reason : None of th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specified are supported and host-based authentication failed

求助高手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换个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好几个都没有用,出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icense文件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用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工具以及lmtool安装路径修改license文件中的路径引导内容,然后再引导启动。

网友(2012-03-1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cense文件编辑了吗,前两行应该修改一下,然后再启动cadence之前用lmli命令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改了的,只要不联网,就用不起IC610,系统ubuntu10.04

网友:
启动licence链接没对。

$:.bashrc修改路径试试

网友:
lmgrd丫是个文件,不是目录,当然不是directory

网友:
1.license前两行一定要改,而且要看看license的权限
2.环境变量一定要设置对
3.执行lmli看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改了的,还是不对,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下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license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cense的权限有吗,用一下chmod命令给个权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权限都是改了的,用root的身份运行的

网友(2013-03-27):
回复 网友D:

请问大神,前两行要怎么改?第二行是不是就改成cdslmd所在路径就可以了?那第一行怎么改呢?

网友(2013-10-16):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licence改名为licence.dat

网友(2013-12-18):
简单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2014-05-16):
看看 ,正在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网友(2014-1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2-08):
我也遇到lz问题,后来解决了。其实就是每次开icfb前都先运行lmli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23):
你具体如何修改的,请赐教,小弟是新手,谢谢

网友:
我也出现和一楼的问题了,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怎么修改,请具体点,谢谢,额是新手

网友(2015-05-18):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必须先lmli后icfb吗?我想直接icfb就启动,不输入lmli。你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2016-01-27):
我也是这个问题,希望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大神在帖子里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