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10-27):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1. 我每次在写Verilog的时候都是验证对了就直接综合,看看电路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不对自己再改改。这样对每个module综合时的约束比较好写,因为知道前后都是什么东西。可是当我每个module都写完了之后他们组合到一起,就不知道约束改怎么写了。这外面的电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呢,输入输出的延迟,还有drive load这些大家都是怎么写的呢??还想问在公司里干活是我这个顺序吗?
2. 在顶层模块综合时,如果低级的module已经都综合好了,那么整体compile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用什么样的编译方式比较好呢?

期待回答,谢谢!~

网友:
必须知道外部应用环境才能做顶层的综合,如果底层的module已经综合好了,那就用ptextract_model出里边或db,顶层直接link这些库就可以了,如果顶层只有连线,没有逻辑,那么就可以不用综合了,直接进行pt分析。

另底层的module综合时也应该知道drive和load啊,还有延迟,顶层综合一样跟底层一样都要设这些东西的,必须知道这个系统才能做好模块的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二楼,讲解的很详细,让我明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