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op的偏置电路求助

楼主(2011-10-27):
(图片)

楼主:
这个电路是照着何乐年那本书上连得,是为运放提供偏置电压,Ibias1和Ibias2我会用理想电流源提供,最左边的那2个mos管NM5和NM9,产生Vbias2,书上给这2个管子取的值是1u:30u,值一样,如果这2个管子都工作做饱和区,那么由于宽长比一样,电流一样,则有vgs-vth相同,而vth也是相同,故vgs相等,那么下面的mos管的vds=0了

网友:
Vth不同,存在体效应,而且还有沟调效应,不一定都在饱和区

楼主:
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啊,help

网友:
我觉得我说的挺清楚的了
实际设计中M9很可能是个倒比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的确2个管子都是倒比管,书上给出数据是2个都是1:30u,但是书上没告诉我计算这2个管子W/L的方法,因为他们连在一起的方法很奇怪。。大概是如图连得,在razavi或者allen书上有介绍它的原理吗?我该怎么根据所需要的偏置电压来计算他们?谢谢,还有你第一次回的帖子我下午没看到。。

网友:
呵呵,NM10的漏极连错了,NM10的栅极和漏极应该断开,然后连到NM6的漏极,形成低压共源共栅,你再看看书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1# frankobvip 这种结构的电流源在这个论坛里面有过很好的讨论。
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嘻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99306&extra=&page=1

网友:
呵呵 貌似是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结构的原理我明白了,如果考虑我贴的第2张图,那么接近地的mos管工作在线性区,上面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根据公式
Id=1/2*K*(W/L)*(vgs-vth), 根据书上给的数据Id=1u,K=110v/u W/L=1:60,那么过驱动电压的为1V才可能。这个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根据需要的偏置电压求出这2个结构的管子的W/L? 公式的平方不会打。。。

楼主:
还有NM6和NM10应该没连错,NM10直接提供另一个偏置电压,NM6没什么用

网友:
旁观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整体电路图如图,对cascode管的偏置电压,可以用低压共源共栅来提供,可是,普通的电流漏却无法正常偏置了,用普通的mos2级管如NM10,只能提供最多到0.8-0.9v的电压,但是mos管本身阈值电压就有0.881v,无法正常偏置,我的偏置电路结构是不是得改一改,可是书上也没有介绍这个偏置电路的,所需要的偏置电压我想我会计算,可是电路参数随便调整会影响整个的电路,真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原图有问题

网友:
不明白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是不是本身的偏置电路结构就是不对的?我觉得最下面的3个电流漏mos管很难偏置,不管怎么调,vbias最多就只有0.9v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设计的话,我肯定会把电路变成如图所示。但是我自己没经验,感觉自己随便弄弄的电路图不靠谱阿

网友:
你确定何乐年的书上是这样连的?要是真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刚看了下,书上确实是这么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联的管子相当于L相加,W不变,可以很简单的求出vgs,没看出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最多就是把管子的比例可能要略微调整一下,这个和swing,ibias和bulk effect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明显不合适啊,没有共源共栅了。。。。 沟长效应增大很多,

楼主:
谢谢几位大哥,我会好好再看看的爱你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推导的Vdc=0 是在理想情况下,但现实中,不能忽略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另外,你确定靠地的那个管子是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啊?搞Analog吗?

网友:
楼上的,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开始的。。。

拿一楼的图来说,ibias1流过NM3和NM8, 产生一个偏置电压,而这个偏置电压是VGS_NM6和VGS_NM10的和,所以如果NM6也是在工作在饱和区的话,等于说NM10的偏置电流是由ibias1而不是ibias2决定。

只有当NM6工作在线性区时,NM10的电流才由ibias2来决定,所以去掉NM6,也是一样的。我就怕何乐年以为这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把它留在电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解释不是很合理,这个电路里面Ib1和Ib2是成比例的,比例与管子的size有关,通常会是Ib1=Ib2,不过这里的管子size略有不同,只要按比例调整就好了,M6的存在也是为了减小沟长效应,而且肯定是在饱和区,有些情况下M6的作用也很重要

网友:
当NM6也在饱和区的时候,从NM6的漏极往下看,小信号电阻是ro级别的,这个作为电流源ibias2的输入阻抗会合适吗?

这时候流过NM6和NM10的电流到底是受NM6的栅极电压控制,还是受ibias2控制?

     情形一如以电流源为负载的共源级,在没有反馈的作用下,是不会稳定的,参数稍微变一点,就有一方进入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我南邮的,米人讨论,只能说想搞anolo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大哥,你好厉害,我按照书上电路怎么调都调不好,我要崩溃了,后来看了你的7楼给我的提示,我把那2个电流镜改成了低压共源共栅结构,然后终于算是调到DC通过了。。如图
至于书上的结构是不是正确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电路图认真连了2遍,在这张图上的NM10和NM12虽然串联,但是电流却不相等。。

最后感觉调管子和编程都很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NM6也是在工作在饱和区的话,等于说NM10的偏置电流是由ibias1而不是ibias2决定

我觉得这个说的和我仿真结果好像是吻合的。因为NM10和NM6虽然串联,但是电流不相同,我重新连过电路还是一样。。当然不排除又连错了

网友(2015-01-27):
这个偏置电路是何乐年书上的,只是比较难调,我们上次的一个项目的偏执电路还是挺好的,建议看看相关论文吧,很多

网友:
那本书就看看仿真方法吧,理论还是看外国的书好

网友(2016-11-22):
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