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1-10-27):
想问下再做完CTS(clkroute 已布)时,clkpath上的net和datapath上net的寄生参数的提取不同在哪?我感觉clkpath上的net已是detailroute,它应该是captable中定义的,而datapath上net还是trailroute,它的寄生参数是不是来源于lib库中的WLM,不是很确信。。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回答下?

网友: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我没有用过encounter,对你说的那些专业名词不是很清楚,不过EDA软件原理都差不多的,做完CTS后,时钟树已经生成,clkbuf,clkint位置已经确定,时钟布线已完成,clock path的物理参数已经确定了,但还没有进行布线,故data path的物理参数还是预估值

网友:
我覺得應該都是從cap table來的。但是trialRoute是global route,所以routing pattern尚未確定。比較大的差異應該是此時的extractRC mode是屬於postCTS,而不是detail/signoff  mode

网友:
encounter里面有2个提取RC的方法,一个是自带的,速度快,精度差,用在detail route之前。
另一个就是QRC,在detail route之后,可以直接调用它。
两个都比WLM强很多,在encounter里面,基本上就没有WLM了

在clock net已经detail route,而signal net还是trial route时,好像用自带的那个

网友:
wire load model在后端几乎没用了, 因为后端有virtual route模型,比如elmore delay
awe delay,没有实际的route,但是有globalroute ,trialroute 也能计算的, 不会用到WLM ,

cell delay永远是查找表来计算,根据input slew和output load,这个preroute 前后没有区别,

net delay就很大区别了,route之前是根据elmoredelay,即virtualroute ,global route,trial route来计算, 不是十分精确,比如data path上的delay,  因为那时候的RC是不精确的, slew的不精确造成
cell delay的不精确,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

postroute以后,比如cts后, 有了real route,RC的抽取就精确了,net delay和cell delay的计算就更加准确些,

网友:
比如route之后的 arnoldi 模型,  就是更精确的模型,

elmore -> AWE -> arnoldi    ,  timing的计算是越来越精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主们的回答,我明白了些,我总结了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trilroute的RC也来源于captable,只是在抽取时利用了不同的engine(IQRC--TQRC--QRC),由于engine的不同,导致提取RC时利用的计算模型(elmore -> AWE -> arnoldi)也就不同?另外lib库中wire_load是DC时用,encounter中就用captable?

网友:
差不多的,  就是engine不太一样,

wire-load 在后端几乎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