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encounter中Power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在encounter中,用ERA做IRdrop分析的时候,同时会报出一个功耗,这个值可以作为功耗评估的结果吗?我对这个结果总是有些怀疑,因为报出的这个值与用Run Power Analysis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报的功耗Report来看,只调用了一个fast.lib文件,另外几个关于RAM、ROM以及IO的.lib文件都没有调用,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所报功耗不一样,但是关于那几个库为什么没有调用,该怎么解决,我都不是很清楚,请各位指点指点吧,谢谢了!

网友:
同问,高人求解

网友:
大虾们出来晒晒撒

网友:
rail analysis 主要是做IR-Drop,em分析的,不是做power分析的

他应该是拿power analysis的结果只是做电阻网络的分析,解方程,

然后得到各点的电压降值,   别的工具比如icc,AstroRail是这样的

ERA 没玩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非常感谢版主,ERA主要是做IRdrop分析的,同时也会计算出一个功耗,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导入什么库文件,都是自动完成的,从power report的结果来看,库调用的不完整,请问版主,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哪了呢?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是对encounter报功耗比较熟知的都可以来晒晒,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在encounter 中报功耗,直接用report_power 就可以了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网友:
可以看下文档 , soceU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