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转CDB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请问各位大虾有谁转过CDB?
我现在用tsmc的spice model 来转mem 的CDB。在脚本里面已经设置了.EQUIV PCH=pch NCH=nch ,但是工具还是会报cannot find model nch的ERROR。
不知是哪里还没设置全面呢?还有我在spice model 里面是找不着PCH和NCH的,但是这个设置是使用于STD的。

楼主:
我现在能生成mem的 typ的CDB了。但是wcl的不能生成,直接被弹出来了,有没有人知道是不是wcl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是 .lib "XXXX" corner_name的设置吧,

设置成wcl 那个corner

网友:
我说spic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我就是这么设的,TT的都能生成了。但是就WCL的不行!

楼主:
咋个都是看的人多回答的人少呀?

网友:
我也没做过,不好意思,

这一块synopsys 是以CCS lib来体现的,

CCS lib怎么做, 不清楚

网友(2014-03-10):
LZ 这个转cdB文件是怎么个转法?能不能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