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压和模拟电压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11-10-27):
电路设计中经常遇到有些芯片分别需要数字电压供电和模拟电压供电,如某些DA芯片需要A3.3V和+3.3v供电,菜鸟很困惑,希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1、电源芯片是不是分为开关电源和线性(低压差)电源?开关电源输出数字电压?线性电源输出模拟电压?
2、例如:linear公司的LTM4619芯片,概述中说明此芯片为“umodule regulator”,是开关电源吗?LT1129芯片说明中为“low dropout regulator”,是线性电源吗?
3、参考其他电路设计图时发现,数字电压经过串联磁珠后或者通过LC滤波后就被标示为模拟电压。既然模拟电压可以这样实现,那么用一个芯片输出+3.3V后,再经过串联磁珠就可以获得A3.3V,这样一个芯片就可以同时输出+3.3V和A3.3V,还有必要使用两个芯片分别输出+3.3V和A3.3V吗?
4、参考一些资料看到,模拟电压比数字电压干净、纯度高、性能优,那么如果芯片要求为数字电压供电,能用模拟电压代替吗?

网友:
你的想法,我觉得不对。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共同存在的地方一般是混合信号系统(Mixed signal System).例如在AD的MCU上。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相对的。比如在混合信号系统中,任何电源芯片输出的电源可以认为是数字电源,如果把数字电源经过一个小电感或者磁珠滤波后得到的电源就可以认为是模拟电源,也就是模拟电源要比数字电源要干净。

网友:
使用几个电源芯片取决于电路中消耗的电流,如果一个芯片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就没有必要使用两个。

4)当然可以,但是请注意,如果 数字电源使用模拟电源,而数字系统有高频的开关信号,比如MCU的PWM输出,IO高频率的开关,这些都 会对模拟电源产生干扰。对模拟系统有影响,如果你的系统对精度要求高,这样肯定是不行了。你可以把电源经过滤波当作数字电源,电源经过滤波当作模拟电源,但是模拟电源要与数字电源分开。

楼主:
首先要多谢楼上的指导,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举例来说,比如某一DA,有+VD(digital  supply)引脚和+VA(analog supply)引脚,都是3.3V的。采用上述的LTM4619输出3.3V接到+VD上,经过磁珠滤波后接到+VA上,这样就满足设计需求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地与数字地也需要在磁珠分开。    我找了一个应用手册,讲的很好,你看一下吧,希望多多参与论坛的活动。

Microchip_AN823_Analog design in a digital world using Mixed Signal Controllers.pdf (684.1 KB , 下载次数: 331 )

网友(2012-07-04):
low dropout regulator 的意思是低压差稳压管吧,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芯片需要数字电压供电,你却用模拟电压。你应该明白数字和模拟电压的区别才是,是否连续这是最基本的。至于你想知道为什么要用模拟和数字电压,那你就想办法把芯片的各个元器剖析清楚,不然照着用就行啦。

网友(2012-10-20):
low dropout regulator就是线性稳压电源,它的本质是电阻分压。
模拟源和数字源是在混合电路中的相对概念,在实际layout时是要分开的。

网友(2014-08-06):
楼主的问题很典型,可惜高手没看见啊,呵呵,期盼!

网友(2015-10-17):
回复 网友B:
我是初学者,请问LDO和DC-DC有哪些基本的区别呢?谢谢啦

网友(2016-06-25):
学些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7-06-07):
楼主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期待大神系统的解释。

网友(2024-08-27):
最好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独立供电

网友(2024-12-03):
还是有些云里雾里的,我还有很远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