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icroBlaze上建立工程问题

楼主(2011-10-27):
刚接触MicroBlaze,请问有没有跑过xilinx spartan6 sp605这个板子附带的Microblaze测试程序的?
下图中“sp605_bist_bsp_0”工程是通过什么建立的?

File——New——Xilinx C project只有几个模板。

运行测试程序没问题。

我自己在EDK中新建一个Microblaze,然后新建C工程“memory_test_bsp_0”,然后新建个空白C project,隶属于memory_test_bsp_0。
把自带的Hello flash程序拷到此工程文件夹中,没有找到头文件。。。请问怎么回事,把头文件拷过来也不行。。。

网友:
下图中“sp605_bist_bsp_0”工程是通过什么建立的?

File——New——Xilinx C project只有几个模板。

运行测试程序没问题。

好几个附件我都看不到
很久没摸EDK了,不一定说得对。新建EDK工程,先把串口什么的选对uartlite或者uart16550,然后选择对应的驱动和连接关系,这样generate的时候EDK才会把相关的头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里的microblaze之类的文件夹里,你对比原工程看下你缺少的文件在什么位置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605_bist_bsp_0是xilinx官方提供的程序,uart可以选uart16550,这个解决了。
恩,谢谢你啊
还有个问题,关于flash的驱动,xilflash包好像是通过xps_ll_temac生成的,为什么我在edk中添加这个ip核就错呢

网友:
你弄错了,temac跟flash没有关系,temac是以太网模块的mac控制部分,flash对应啥我记不清了。
翻了下工程,flash的IP是xps_mch_em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就是那个,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