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帮我提个电路,看看和我提的一样不,上课老师的作业@_@

楼主(2011-10-27):
帮我提个电路,看看和我提的一样不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个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明白了,一个传输门搭的寄存器

网友:
D锁存器,两个inv+两个SW那种,但是LZ的这种结构是片子里的吗? diffusion区域阻值太大了,影响速度,不过1P1M确实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好久不做这个了,生疏了,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
因该是 二选择一(mux2_1) 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mux2-1

网友:
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期末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