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modelsim对quartus原理图仿真?

楼主(2011-10-27):
如何用modelsim对quartus原理图仿真?

程序文件仿真,我会,但原理图如何仿真呢?

请大家指点~~

网友:
1.原理图可以在 file--> creat update~~~,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就能转换为verilog文件,然后在仿也可以。
2.在 project settings里面可以设置第三方验证软件,可以指定modelsim,当然测试向量要自己写。

网友(2012-05-19):
对于2中,是不是只要是在quartus中设置modelsim就可以仿真原理图文件?
但是如果是单独使用modelsim仿真原理图文件是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必须是通过quartus调用modelsim。但是你也可以把bdf在quartus里面转换成verilog,然后用modelsim的tcl脚本验证,这样速度非常快

网友(2013-12-08):
modelsim是不会认Q2的原理图的。最好转成verilog文件再进行仿真

网友(2017-03-30):
怎么转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