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 place

楼主(2011-10-27):
encounter中:

1,如何使得一些instance放在一个macro的旁边,而且不需要fix?

2,若想让几个cell place后靠得很近,相互之间delay很小,如何处理呢?

网友:
1. 用guide的方法,如果这些instance是一个module里面的话,
可以把这个guide 放在macro旁边, place完了一般就放在里面了,
其实就是个bound

实在不行用 placeInstance 手动得了

2. 主要是timing影响吧, timing做的好,自然就能靠的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eg2out 的timing很差。

网友:
EDI里面如果要硬性把一组Cell摆得很近,又不想用fence,设net weight是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EDI里面好像没有net weight的设置吧,ICC里面是有的

网友:
weight有啊 ,  setAttribute -net XXXX -weight

不过这个是nanoroute的 route优先级的 weight啊,不是这个cell place more closer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版主精通EDI啊。

网友:
过奖,其实我edi很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A:

     EDI读入的sdc约束可以有下面的情况吗?

  1,  在同一个root点定义两个clock,它们又是同一个源clock的generate clock,这两个clock是完全一样的。
   有必要定义两个clock吗?
2,有很多clock 扇入同一个CK,多到5个,这种约束EDI可以处理好吗?

有片内clock输出到IO上,即generate clock ,这个路径上的个别靠近IO PAD的cell同时也在其他timing path的data path上面,place后,这些cell的delay很大,离PAD的位置很远,EDI没有优化,我试着将这些cell 固定在IO 旁边,也没有改善。 如何才能使得EDI CTS之前就优化这样的path呢?

网友:
楼上2位,可能误解了,所谓设置net weight不是用set_attribute -net -weight来设,这是专门针对routing的设置,针对place的设置应该是specifyNetWeight,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NAME
       specifyNetWeight

SYNTAX
              specifyNetWeight

              <netName> <...>

              <netWeightValue>

DESCRIPTION
       Specifies the priority weighting of a net.

       Note:  Partition  pin assignment honors specifyNetWeight. Pins that connect to a net that has a higher net weight are assigned before the pins that con-
       nect to a net with a lower net weight.

       You can use this command after importing the design.

       Parameters

             <..>                                Specifies the name(s) of an individual net.
                                               You can use wildcards (*?) with this parameter.

           <netWeightValue>                      Specifies the weighting priority of the
                                               net name, with values 512 (highest) through 1
                                               (lowest), or 0 (dont care). Default: If you do
                                               not specify this parameter, the weight for nets is
                                               2. Cadence recommends using a value between 1 to
                                               10. The maximum net weight is 512. If you set the
                                               value greater than 512, the value will be set at
                                               512.

       Examples

       The following commands set the priority net weighting for nets STRW to first, WE2N to second, and IOWIN to third:

       specifyNetWeight WE2N 9

好像是 做pin assign用的吧

网友:
做个实验就知道,这个feature是管placement的,加上dbGet的TCL语法,我经常用它来模拟ICC的magnetic place。

网友:
这样的,

edi有magnet_placement 么, 是通过该方法做的么

网友:
EDi没有magnet_placement,只是用脚本模仿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经验丰富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