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C VCO为什么不能起振呢?我瞬态仿真的方法有错吗?

楼主(2011-10-27):
请教各位大牛们LC VCO为什么不能起振呢?我瞬态仿真的方法有错吗?我的vout输出节点有错吗?
我看了一下节点电压分析 这两个MOS管都处于饱和区的,书上说的如果是理想电容电感的话,LC回路就会一直振荡下去,就算是有损耗但也应该是
振荡的幅度越来越小吧,为什么一点都不振荡呢,请问我的电路连接和瞬态分析的设置有错吗?下面是我ADS中做的一个瞬态仿真截图

瞬态仿真电路图

瞬态仿真电路图

vout节点电压图

vout节点电压图

楼主:
在帖子上面看到诱人说要加初始型号才能起振,ADS中仿真也要加初始信号吗?

网友:
初始信号的是要的,负阻和增益算过吗,够不够?

网友:
在谐振网络和反馈网络之间加一个Osc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够了的,初始信号就是随便加个什么信号都可以吗?但是这个信号加在这里会不会影响振荡器后面的振荡幅度 振荡频率这些呢

网友B(2014-07-17):
回复 楼主:

將電源改成step波形就起振了。

网友(2019-07-10):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起振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將電源改成step波形就起振了。

你好,你说的将电源改成step波形,是改成哪种电源呢?

网友(2019-12-21):
pwl 訊號源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将电源改成step波形,是改成哪种电源呢?

就PWL

网友(2020-12-14):
把transition noise 打开,  频率设的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