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clock skew

楼主(2011-10-27):
各位大侠,请问在encounter 中用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报告出来的clock skew 和用pt 跑出来的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另外在CTS之后,clock.report里面的好些数据,应该关注哪些?

网友:
应该差别不大, signoff差别最多200ps吧,

reportClockTree 就是看看skew,latency, clock buffer count/levels,

有没有互相balance好,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那做CTS的时候,如何将clock 做的tree比较平呢?有没有比较实用的方法。
我调整Clock file,总是感觉skew很大,暂时还没有满意的方法,把clock tree做的很好。

网友:
1. use smaller target number for skew
2. use clock inverters , restricted to serveral types
3. ckECO to trim the clock tree

不过我现在edi的 clock skew也有点大, 好像不好控制,
比icc差

网友:
请问 count/level是指register的级数吗?我是做前端的,对后面不太了解,希望多多指点!~很感谢icfbicfb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网友:
不是  , 是clock buffer 的级数和数量,

其实也就是看个大概

似乎clock tree质量的一部分

网友:
reportClockTree跟report_clock_timing所得到的結果差異頗大,原因是delay calculator不一樣。所以建議還是以report_clock_timing為主

网友:
能具体些么, 有啥不一样

我的感觉是 reportClockTree是 不带timing derate的, 那个report_clock_timing是带的,
和pt/icc的命令类似

楼主:
1. use smaller target number for skew
2. use clock inverters , restricted to serveral types
3. ck ...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restricted to serveral types 在*.ctstch 里面如何限制啊?

楼主:
上面说的不对了
type可以指定 我是想说的level 。就是用少的级数实现好的clock tre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设定 clock cells类型啊,比如CLKBUFX4, CLKBUFX8 , CLKBUFX12,  etc,

叫 啥,关键字忘记了

网友(2011-11-30):
就是设置要使用的clock buffer/inv的类型,一般用中间大小的

网友(2012-08-05):
请教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clock A
这个意思是报出clock A 中的local skew吗? 就是有数据交互的FF之间才报出skew吗?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这样,不知道我的感觉对否?

网友:
自己顶呀,
知道的兄弟姐妹们,给点解答,谢谢啦

网友(2016-01-12):
回复 网友B:

  可以分享下吗?怎么用较少的级数来实现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