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O问题

楼主(2011-10-27):
一般AC_timing都有哪些解决方法,请知道的告诉一声。
我曾尝试过设计set_output_delay,set_input_delay,设计latency,拉寄存器等,还有哪些方法或者思路?
另外在摆放i\o时一般有什么规律可以使其摆放的好点,对时序有好处,比如说间距,顺序等该怎么去设置?

网友:
一般io位置和做pcb和产品的人有点关系,不是芯片后端设计者能够决定的,

如果硬要后端的人来定 , 主要有几点:
1) 一组bus pin放一起
2) 每边均匀的增加power pad,ground pad
3) 注意esd, sso效应
4) pitch满足封装的要求,一般是一个bond pad的宽度
5) OSC pad, clock pad两边放gnd pad ,做屏蔽,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是:block 之间的i\o的时序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
啥叫block之间的

io 我说的是chip io, 整个外面的pad io

楼主:
谢谢版主啊,我说的是block级的不是top级的i\o

网友:
block间的时序是否可以用specify partition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