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7):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做的逻第一次执行 analysis&synthesis 可以通过编译(这时没有加signal tap),
但当我加入了Signal tap后;它有如下报错: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0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0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1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2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3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4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5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6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7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8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1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2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3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4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5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6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7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8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9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9 errors, 99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464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hu Oct 27 19:14:18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26:20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26:18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21 errors, 99 warnings
以后再运行每次都这样,
敬请各路高手指点,小生不尽感谢!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求解答

网友(2014-02-09):
你用signaltap看的这些节点,具有不定态。如x,z类

网友(2018-07-27):
查看一下singalTap里是否加入了一些信号,但这些信号没有assign到pin上,从而引起该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