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 內代 A/D covert 有那幾家有 ?

楼主(2011-10-27):
8051 內代 A/D covert 有那幾家有 ?

atmel  有 內建 8bit ad convert 嗎 ??
且 pin 20~28內 .

89c2051 只內建 comparator  沒 ad

网友:
as I know
DS87C550
C8051F320  C8051F330
華邦的 8051 不知道 應該有吧 ..
STC 有 20 pin  帶 AD  功能看來很強 ..不過 atmel 比較好買到吧
TI MSC1210  8051+ AD convert

不過帶 A/D  ..好像都很貴 很多 pin , 可能要 pic 才有 帶 A/D 但  小顆 便宜的

网友:
SYNCMOS  SM39R16A2  & SM38R08A2   also 20-28 pin products with 10-bit ADC
for your reference

网友:
atmel,stc都有很多

楼主:
atmel 很多

有人知道 那編號嗎?

燒錄器沒法燒stc 類只能燒 atmel .

网友(2014-10-23):
嗯,SILABS里面我用过,还可以

楼主:
後來我放棄 A/D 直接使用 2051內比較器和外面 zener diode
做簡單電壓判斷 .

好像只有PIC 或是 STC類有 ,偏偏我STC 使用 ISP燒一般燒錄沒法燒.
我還是使用 ATMEL 51 .

网友:
STC的有带ADC的系列

网友:
太多了,以前我们也做

楼主(2014-12-04):
project  幫人做完 , 目前不須要了, 感謝回復 ,  先前我的要求是 8051  便宜, 可以使用一般燒錄器燒 因為已經有,
STC 是ISP 還得另外找東西
台灣得能買到 除 atmel 就 stc , 後來還是使用 89c2051

不知道為何其他家 STC 都改使用 isp , 不推出類似 2051 相容 還更強 io ?代 A/D .
2051 io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直接推 led 夠力 . 使用起來很方便.
stc 聽說是便宜,但是 無法使用一般燒錄器 .

ISP 是有其方便,不過我是用不到, 而且我都使用 DIP PACKAGE
SMT 解焊得熱風槍

STC 是賣最多的 8051 嘛? 好像拍賣看到這家, 另間還有 PLCC winbond 8051

网友(2015-03-03):
8051 內代 A/D covert 有那幾家有

网友(2015-11-23):
8051 內代 A/D covert 有那幾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