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synthesis 如何解決 recovery/removal violation

楼主(2011-10-28):
請教大大, 在 dc synthesis 時,
若有 recovery/removla violation,
該如何解決, 是否有 dc comment 可以下...
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2013-05-14):
DC会检查Removal和recovery吗?

网友(2013-06-19):
同问,
DC会检查Removal和recovery吗? 如何设置?

网友:
综合阶段,先不用管这个violation。

网友:
不用管这个,这个一般在RTL里面做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