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gain margin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1-10-28):
仿一个应用在单位增益的op-amp, 结果是phase margin有90度,然而相位偏差180°时候,gain由于零点影响,只是降到0.65,请问用在单位增益的闭环负反馈中,op-amp的阻尼大不大?Thanks

网友:
这个波特图比较怪。应该是不太稳定的。

网友A:
Gain Margin一般绝对值大于10dB!

网友(2014-03-19):
回复 网友A:

   是typical呢还是worst case呢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8-08-27):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般情况下 phase margin要大于60度,但是gain margin一般大于10dB是怎么推算来的呢?谢谢~

网友:
15dB差不多

网友(2019-03-14):
请问一般情况下 phase margin要大于60度,但是gain margin一般大于10dB是怎么推算来的呢?谢谢~

网友B(2022-06-17):
引用 网友A:
Gain Margin一般绝对值大于10dB!

请问10dB是怎么推算得来的?还有,运放有一个Q值,这个Q值相关的计算公式有吗?我主要想知道跟Q值相关的参数都有哪些?非常感谢。

网友A(2024-03-08):
引用 网友B:
请问10dB是怎么推算得来的?还有,运放有一个Q值,这个Q值相关的计算公式有吗?我主要想知道跟Q值相关的 ...

10dB是项目经验值,Q值的公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dB是项目经验值,Q值的公式没有

谢谢。

网友(2024-06-25):
主要是因为我们碰到的系统都是单位增益的交点先于相位变化180度的交点,所以看相位裕度。反之,应该是需要关注增益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