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基带脉冲成形

楼主(2011-10-28):
为什么调制前要先对基带信号进行脉冲成形滤波?有谁能够给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在通信原理的书上面看到这个问题的?从本质上来说,脉冲成形就是滤波。通信的信号都必须在一定的频带内。但是基带脉冲做一个傅里叶变换后是一个sa函数脉冲,频谱上是无限宽的,这样就会干扰到其他频率上的信号,这是不允许的。比如说ADSL,可以传送IP数字信号,又可以传送模拟的话音信号。如果模拟的话音信号或者数字信号在发送之前不进行滤波的话就会相互干扰,到时候打电话就不能上网,上网的时候就不能打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还是能明白,但问题是我在做调频时,不成形和成形后分别做调频,调频出来的信号都不一样?那这个也没影响吗?

网友:
你是说是否会影响到接收端?这个你不用担心,专门有匹配滤波可以完成信号接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2012-07-07):
成形实际是一个滤波器 在带限信号设计中 这个滤波器的输出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ISI

网友(2012-08-12):
主要是为了克服码间干扰问题

网友(2012-09-16):
推荐看看樊昌信的通信原理这本书,基带系统要消除码间干扰需要满足奈奎斯特第一准则。

网友:
相干接收系统需要把信号转换到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