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ormality 中debug failed point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目前在用Formality ,verify failed, debug verified 的 point, 诊断结论是svf中有些guidance command rejected.
重新查看formality.log, 发现在使用svf文件是,报过error: unknown command 'guide_mark'。
不知道这两种信息是否关联,如何解决呢?请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我也碰过,  svf加载的时候 缺省有可能 rejected , compare的时候,

rtl 比gate特别难做

网友(2012-12-24):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现在formality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指教!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我解决的办法是DC版本和fm版本保持一之,比如DC用12版的,那fm也用12版的。。

网友(2014-02-07):
我也是换版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8-02-05):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意思就是如果synop家工具的版本日期不一致,有些命令是不识别的?必须用一套一致日期的?

网友(2018-11-09):
我的版本一致了,还是有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