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V300在那个版本的xilinx ise中有啊?

楼主(2011-10-28):
我用的12.1,里面没有这个器件,想请教各位一下,这个器件在哪个版本的ISE中啊?

网友:
ISE 9.1

网友(2014-01-11):
ISE 10.1就支持XCV300。Vertex系列,很古老啊。

网友:
我用的9.1版本 你换一个老一点的ISE版本就行

网友:
新版本确实没有,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