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常量=变量

楼主(2011-10-28):
大家好,今天我在看程序的时候,发现在判断的时候笔者用的是
一个常量==一个变量 ,个人没这么做过,这样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verdi 也没有提示错误。如:
reg [3:0] cnt;
reg [7:0] view;
……
.....
always @( ....)
     .......
         if(  1 == cnt )
            view <= .......
........

在这里的判断条件:1==cnt, 是可以的这么用的吗, 是不是综合以后都与 cnt == 1没有差别?

网友:
你以后还是按照你写的就行了,楼主莫要太较真

网友:
C语言中是这样的,verilog还没这么写过……

网友:
这样写结果是一摸一样的~~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醒目,容易进行修改(以前的资料上看见过,可以确定)

网友:
没这么用过,或许这样可以
但是做好不要用这种会带来别人阅读困惑的代码

网友:
说个题外话,楼主这样的风格很不好
不指明宽度的话,1会被认为是32位的,和你4位的cnt比,很容易出意料之外的错误哦。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