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总线 HREADY信号

楼主(2011-10-28):
在进行符合AHB总线的从机设计时,由从机发出的HREADY信号设计要注意些啥?可否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有效状态?

网友:
你指的有效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低电平吗?那你传输完成总会拉起来的加上OKAY表示传输完成,如果传输过程中,可以拉低延长采样时间,但是burst传输时分配给每个从机的最小地址空间是1K,所以还要注意主机是不会执行超过1K地址边界的增量传输的,因此必定会有拉高hready

网友:
回复 网友A:

    HREADY应该是高有效吧!?
如果一直拉低,将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网友:
hready一直有效会导致总线一直被占用,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