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FPGA设计仿真和硬件实测不一致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1-10-28):
总结了一下本人项目中遇到的类似问题, 大家如果遇到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检查bug.

1.
寄存器未给初值;
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每个寄存器变量都要在reset里面预先定义初值. 看下面一个例子:
reg [1:0] unini;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未给定初值
     else
     begin
          unini<=2'd1;

          if(unini<2'd1)
              a<=b;
     end
end
这个例子是笔者在做项目的时候真实经历的一个bug的一个简化描述,实际代码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当时也是找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是寄存器未给初值这个低级错误.

对于上段代码,仿真的时候,在rst之后的第一个clk上升沿,unini是未定态(即modelsim中的红线), 这个未定态是不满足下面unini<2'd1这个条件的,所以这个上升沿后a不会被赋值b; 而在第二个时钟上升沿之后才会满足条件而进行a<=b赋值;

但是在硬件实测的时候,寄存器里面的值一定是要么是1要么是0(一般默认的初值都是0),所以在第一个时钟上升沿就会进行a<=b的赋值,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仿真结果和实测不符合的bug.

2.阻塞和非阻塞赋值混用.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在always里面混用是RTL设计的大忌,即便你很了解阻塞和非阻塞的原理,还是可能因为疏忽造成难以发现的bug.看下面一段代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else
     begin
         if(a)
             c<=1'b1;//很早就将c赋值为1了
         else if(b)
             c=1'b0; //注释1
     end
end

reg 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state<=1'b0;
     else
     begin

     case(state)
     1'b0:
     begin
          b<=1'b0;
          if(c)
              state<=1'b1;
          ...
      end
      1'b1:
      begin
      ....
          if(...)
          begin
              state<=1'b0;
              b<=1'b1;
              a<=1'b0;
          end
     end
     endcase
end

以上这段代码也是笔者在真实项目中的一个血的教训,在注释1处错误的使用了阻塞赋值,使得一个bug仿真的时候没有仿出来,实测的时候一个信号一个信号地查才最后定为到这个点.有兴趣的可以仿真一下,如果b在state=1状态时,clk的一个上升沿置1,state会立刻回到0状态.此时在state=0状态时如果a不为1,b为1,那么应该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之前c保持为1,所以state应该立刻转回1状态. 但是由于之前c=0用了阻塞赋值,在仿真的时候就state就不会转回1.而在实测的时候,虽然用了c=0阻塞赋值,但是仍然按照<=综合(综合软件在这种情况下会把=当做<=处理),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本该在仿真阶段暴露的bug未被及时发现.

3.时序收敛问题;
随着FPGA功能越来越强大,时序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时序问题往往因为setup time不满足,而随着fpga能跑的越来越快,hold time violation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而hold violation主要解决方法有两种, 首先让信号跑在全局网络上,这样虽然慢,但是信号的skew也小. 其次可以通过插入LCELL等FPGA内延时原件来解决. 虽然时序是个大问题,不过一定要首先在确定功能正确后再着手动时序这快,你会发现绝大部分仿真通过但是实测不过的原因还是代码的功能有问题,而由于一些原因没有仿真到.

4.Multi-cornor Simulation
多种情况下仿真. 现在高端FPGA能做的事情已经很接近大规模的ASIC电路,而ASIC级别的复杂度的FPGA设计要求的是实测前要进行完备的功能验证.比如码流的长度\样式的多种变化,数据的不同输入速率等多种情况都要进行仿真.笔者极力推荐大家仿真时候尽量用system verilog这种高级仿真语言,其有条件随机激励和assertion等功能可以极大增强代码覆盖率,十分有助于发现那种普通定点看波形仿真发现不到的问题.记住一句话,复杂设计的仿真绝对不能局限在一点一点看波形,绝大多数的bug是要编程靠程序自动发现的!!

网友:
这个经验很有价值啊,楼主真是个热心人

网友:
楼主真是个热心人

网友:
呵呵,仔细想一想

网友:
你好,我仿真了一下,你说的第二个问题,c应该是能够在下一个时钟沿前保持1的吧?
不知道我弄的对不对?

网友:
还是以软件的思路来考虑硬件的实现。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板子热的时候结果就不对,加上风扇吹一会儿就正确了,这问题比较郁闷啊!

网友:
set up 时间余量太小

网友:
sdwsh说的很多。搂主的代码风格非常糟糕,不严格遵守RTL代码规范,仿真的结果根本不可信!

楼主:
楼上的说我代码风格糟糕,请举例说明,不要凭空放话.
其次,此文目的本就在于献丑,把代码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展示出来,何谈仿真不可信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标北师版)听力

网友:
一次,5元,什么时候下完了

网友:
设计任何东西,细节都很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嵌套太多
else里嵌套if
case里嵌套if
这不是软件思想吗
这风格好吗

楼主:
请分清楚RTL设计的层次, 本身就是介于高级结构和底层描述之间的寄存器行为级, if else嵌套在不影响时序的前提下是完全没问题的...

何况我这个if else还叫多??怀疑你是否做过复杂的设计...

最后点明一句:组合逻辑的延迟大小和if else嵌套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要具体分析你的关键时序路径,而不是说盲目地避免if else

楼主:
还有 谁规定else里面不能嵌套if了... case里面不能用if了...
楼上的说法真的很奇怪....自己去看网上的标准代码,全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2-04-24):
回复 楼主:

    楼主有些激动。回复指出问题的人其实没有切中要害。我觉得代码风格没啥问题,其它有问题,我抱砖引玉,只说两点:1.不必要,也最好不要把每个寄存器都赋初值,尤其在datapath中。2. Multi-cornor Simulation是STA中的概念,和SV没关系。

网友(2012-07-17):
回复 网友B:

网友:
分享自己的问题让每个人受教,热心啊

网友(2012-09-14):
学习了,楼主很主动思考啊。

网友:
大多数的bug是要编程靠程序自动发现的!!这个不错

网友:
嗯  经验之谈  赞一个

网友(2012-10-30):
只能慢慢吸收了

网友(2012-12-10):
看了楼主的经验,学习到了很多。
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懂,楼主说的第三点,在解决hold time violation的时候尽量让信号跑全局网络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理解应该是走全局时钟网络可以减小时钟偏斜

保持时间分析
Thold + Tskew <= Tcq + Tcomb

在设计阶段如何避免保持时间违规:①在数据通路上增加buffer以增大组合逻辑延时,但可能影响建立时间,不是最佳方案②减小时钟偏斜,寻求PNR工程师帮助

在芯片制造完成之后如何避免保持时间违规:无法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啊

网友(2013-02-06):
腦袋放著硬件的邏輯來寫代碼才不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网友:
我写代码是都给寄存器赋初值的

网友(2013-03-08):
没注意过。

网友(2013-11-26):
好的仿真和测试代码很重要,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寄存器赋初值很重要

网友:
还是要严格按照规范的代码风格写

网友:
第一条,我们项目开发是严禁使用复位的,保证程序跑飞可以自己恢复、
第二,两种混用是禁止的

网友:
我想说,这其实都可以避免的。你在上板之前应该用工具检查一下语法错误的,楼主所提到的都可以查出来。。。。

网友:
数字基础很重要,写代码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对应电路……

网友:
楼主不是很适合写HDL,你这样写不出错才怪。脑子里没有电路,只会语法,最好不要写IMPLEMENTAION CODE。 最多写写TESTBENCHES。

网友(2016-04-26):
lz抛砖引玉,各路神仙让我们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