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CML逻辑门电路设计方法

楼主(2011-10-28):
在0.13um 1.5V工艺下设计CML逻辑门电路,尾电流应该选多少合适,电压摆幅多少比较合适,要工作在2.5GHz的频率上,我指的是一般的设计要求。

网友:
我没有什么经验,不过你可以试着找找一般的logic芯片datasheet看看逻辑电平来确定电压摆幅。尾电流的话,你可以从需要驱动电容和速度来看,基本应该是个slew rat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