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EDI 中的rewire问题

楼主(2011-10-28):
在修时序的时候想在时钟树上作一些更改,例如跳过一个bufer直接连到下个端口,可是会报dbGetNet找不到,
encounter 11> RL_REWIRE CLK__L3_I3/Z { uICData0ab1/U151/I0 }
**ERROR: (ENCECO-158):  Cannot connect term I0 of inst uICData0ab1/U151 to net CLK__L3_N3 without introducing new port.
RL_REWIRE CLK__L3_I3/Z { uICData0ab1/U151/I0 }

求高人指教阿!!!!!!

网友:
你这个  RL_REWIRE 怎么写的

直接 attachTerm就行了吧, detachTerm都不用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