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序问题 求指教!verilog

楼主(2011-10-28):
reg[7:0] lcd_data_reg;
reg[127:0] Data_First = "www.endchina.com";
reg[127:0] Data_Second = "   chick_kid    ";
reg     [127:0] Data_First_Buf,Data_Second_Buf;
假如说执行下面这两句,那么下面这两句怎么解释?
lcd_data_reg <= Data_First_Buf[127:120];
  Data_First_Buf <= (Data_First_Buf << 8);
这是一个lcd1062的显示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如说是C语言:
                  char  a[]="www.ednchina.com";
楼主觉得a[0]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0]是m啊

网友:
看你这两句放在哪里,假设你这是基于clk的同步块内,在第一个clk来时Data_First_Buf的高八位送lcd_data_reg,这个Data_First_Buf肯定是Data_First这同步来的,即将‘w’送显示,同时将Data_First_Buf左移八位,第二个时钟来时,同理将第二个‘w’送显示,以此类推

网友:
这个自己能理解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网友:
每8位存一个字符,深入的话我说不好,不过可以看成存的是ASCII码

回复 楼主:

网友:
lcd_data_reg <= Data_First_Buf[127:120];
//将Data_First_Buf的第一个字符给lcd_data_reg
  Data_First_Buf <= (Data_First_Buf << 8);
//Data_First_Buf 左移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