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安装完成后如何在普通用户下启动?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1-10-28):
小弟在ubuntu11.10下安装了dc 200809
但是每次只能切换到root用户下输入dv&启动,在普通用户下输入dv&显示没有这个命令

请问各位大神:DC能不能在普通用户下启动,应该输入什么命令启动?

拜谢!

网友:
是不是配置文件写的有问题。一般启动是dc_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