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E 下多线程控制

楼主(2011-10-28):
用Spectre仿真, ADE里面 Simulation--> Options-->Analog-->MULTI-THREADING OPTIONS这个选项

该怎么使用呢?如果放在on的状态下但下面不输入的话,是不是打开所有线程呢?

网友:
这个没什么效果,建议使用a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多谢指点~

网友(2015-12-10):
回复  samuelyou

查了一下: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多谢指点~
引用 网友B:

后来aps怎么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