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在Design Compiler 工具里查看时钟频率

楼主(2011-10-29):
请问怎么用Design Compiler工具查看设计的时钟频率?

网友:
您说的真不到位啊!你是说脚本里面吗?不然怎么看?频率是人定的。

楼主:
自己定的,那要怎么定,以及怎样知道定的频率是否正确?我是要求最大时钟频率。

楼主:
怎样在DC里求得最大时钟频率?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