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能很好的处理多个clock 扇入同一个REG/CK的情况吗?

楼主(2011-10-29):
EDI读入的sdc约束可以有下面的情况吗?

  1,  在同一个root点定义两个clock,它们又是同一个源clock的generate clock,这两个clock是完全一样的。
   有必要定义两个clock吗?
2,有很多clock 扇入同一个CK,多到5个,这种约束EDI可以处理好吗?

有片内clock输出到IO上,即generate clock ,这个路径上的个别靠近IO PAD的cell同时也在其他timing path的data path上面,place后,这些cell的delay很大,离PAD的位置很远,EDI没有优化,我试着将这些cell 固定在IO 旁边,也没有改善。 如何才能使得EDI CTS之前就优化这样的path呢?

网友:
新手求QQ交流

网友:
后端的东西很想学习啊,没机会现在

网友:
1)感觉只选一个最快的就可以了
2)在做CTS是,用-forceReconvergent选项
3)CTS之前能优化吗?那些cell连在clock net上,在做为data net计算时,一定有巨大的transition time。只能等到CTS之后再想办法吧

网友:
没必要定义那么多clock吧, 是可选那个更快的,

edi支持multi-clock per reg ,   sdc里面create_clock -add就行了

place之前有没有 specifyClockTree , 这个对timing是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两位版主指教:

    两个clock的频率也是一样的,完全一样。

    -forceReconvergent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在clk tree 上面的cell ,作为data path计算时load很大,delay大到几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两位版主指教:

    两个clock的频率也是一样的,完全一样。

    place之前specify了clock.ctstch。

   MinDelay怎么设置比较好呢。我发现我的clock path delay达到了3~4ns。

  怎么能使得个别reg的clk path latency小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