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电容为什么要放在N阱里面的讨论

楼主(2011-10-30):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电容为什么要放在N阱里面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噪声的影响吗?

网友:
PMOS做的电容,首先那是个P型MOS管,肯定得放N阱里面啊!
其他的电容,好像只见过用N阱环包起的,起隔离或者避免软连接的作用吧。
不知道对不,请大家指正啊,谢谢。。。

网友:
    差不多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软连接??????

网友:
对软连接的感觉就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期间通过P+衬底连接在了一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N阱接一个固定的电位 可以起到屏蔽作用,减小电容与衬底间的寄生电容,从而减小对衬底的影响,个人观点。也可以用Ptap围起来,当电容下的衬底电位产生微小波动是,可以迅速通过Ptap接地,减小衬底电位波动。不知道我说明白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应该是ACTIVE连接了但是金属没连啊?

网友:
作用是降低cap的阈值电压,使电容的值在更低阈值电压下就立即变得稳定。因为电容的值不是固定的,和阈值电压有关系。

网友(2011-12-24):
就是屏蔽噪声

网友:
隔离衬底噪声吧

网友(2012-02-07):
同意8楼观点。用来调低阈值电压的。

网友:
隔离噪声?给电容带个耳塞?

网友(2012-03-17):
回复 网友B:

    软连接一般是通过非金属/poly 而是由扩散区形成的连接

你可以看一下LVS的规则文件 看看上面对这方面的定义

网友:
电容放在N肼是抵御衬底(SUB)的噪声吧  SUB太脏了  我们连金属电容也放在肼中的 不仅仅是扩散电容

网友:
电容放到N WELL里面可以隔离PSUB的噪声,难道NWELL里面就没有噪声吗?NWELL不是接高电位,波动也很大,应该也会影响电容吧?各位大大是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把NMOS放在NWELL做电容的。可以称作ncapnwell,NWELL不需要再接另外的高电位,因为此时S/D已经把NWELL接到固定电位了。这样的电容好处是:NMOS工作在积累区,在栅极电压很低时沟道就已经形成==》电容速度快。
    而与之相对的PMOS电容是工作在反型区,速度慢。

网友:
在硅片上做电容,一般都不准,而且要求的电容值比较高,在阱上面做电容,会形成一个三明治结构的电容,容值会加大。还有一种电容就是poly gate 和 nwell 形成的电容,ND电容。

网友:
若是将Nmos做在NWell,则不会形成沟道,完全工作在积累区,其实此时的S/D已经不再做为源或者漏区分了,它们只是Nwell的接触而已,即使只用一端连接也是可以的。也就是楼上说的ND电容,但是此时的电容是工作在相当与P管的积累区,而不是N管的积累区。

网友(2012-04-28):
------------
我同意 你的看法,
MOS 管放在N阱中,如果栅接高电位,
阱和SD接高电位,那么应该是工作在PMOS 管的积累区 。
此时电容值是比较大的,

网友(2013-06-19):
请问各位,如果mim电容放在nwell中,那么nwell是接电源还是接地,或者是悬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