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工艺吗?

楼主(2011-10-30):
各位高手有没有用过华虹035BCD的?小弟有很多工艺上得问题不明白,比如 高压的管子gate两端都有孔,但又不能做连线用,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metal连接pcell一端的metal就行了

网友:
在gate上面,用metal把两端都连起来。。。。呵呵,不知道可行不啊

网友:
将管子打散,删掉一边的gate连接再存为cell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用METAL1连出去的时候报错?如果是的话要么你改下规则,要么你用VIA连到METAL2上再连出去。

网友:
你问题没说清楚  要是走线不好走的话你打散 重新编辑下就行了 或者调用时 选择一端有孔 还是两端有孔还是不要孔 自己选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啊,你只是删掉一端的栅连接而已,其它又没动,即使有错,看看是什么错,再根据设计规则修改,实在不行就和工艺厂方面沟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华虹是不是有位高手叫施挺

楼主:
高手施挺 给我们讲讲华虹的工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