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CLOCK和复位信号不加BUFFER,对时序没有影响吗?

楼主(2011-10-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前端在做的时候clock tree的latency是可以在可已设置的,clock的skew在uncertainty里面,这个是一个预估值,一般设置的都相对大一点,给后短一点冗余,后端插入完后,pt做时序分析时,clock tree设置propagated就可以把时钟树的latency和skew都会算进去,所以一般pt的时序分析比较准确,dc的只是一个预估值,要等后端布局之后反标注在做一次分析。
看看dc的guide吧,里面有解释的。。。
set ideal net可以吧rst看做的一个理想的,不插入buffer。create clock 已经默认吧生成的clock设置成ideal的属性了,所以不会加入buffer的。。

网友:
补充:在dc的时候clock和reset一般都设置为ideal_network,而reset的优化在placement的时候做掉(主要是DRC),而clock的优化要CTS的时候做,所以前期仅能用DC做初略的估计,按照20%的过约束一般OK

网友:
同时十分感谢eleven61525157的热心帮助!

网友:
快点升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