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路恢复触发softstart的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1-10-30):
buck DCDC中短路恢复时,怎么检测点苦出入短路状态,并且怎样做可以让他触发softstart又不陷入死循环的状态!!!!

网友:
检测输出电压,例如设定小于30%进入短路状态,给出短路信号,并开始计时;过nmS后,重设POR上电。如中间有检测出跳出短路状态,短路信号,给出窄脉冲(one pulse)重设POR上电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很感激!!!这是我下个项目早考虑的问题,真的很感激!!!!